请问下这种表面是什么处理?是怎么做的,谢谢。

楼主(2020-10-27):
请问下这种表面是什么处理?是怎么做的,谢谢。

网友A:
看图片像喷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片像喷塑。

谢谢,请问这种表面除了喷塑还能用什么物理或者化学的方法直接处理吗?就是不在表面增加东西,直接处理表面。谢谢

网友:
看着像粗糙度样板哇。。

网友:
喷丸处理也会有类似的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这种表面除了喷塑还能用什么物理或者化学的方法直接处理吗?就是不在表面增加东西,直接处理表 ...

再看又像金属漆

网友:
不太像是腐蚀,像是喷的但这也喷的太过均匀了。

网友:
皱纹烤漆

网友:
晒纹喷粉或烤漆。

网友:
这整个是塑件吧,注塑出来就有了的,由模具决定的

网友:
喷丸表面没有那么粗

网友:
看着像开模件的蚀纹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喷丸

请问喷丸能做出来这种皱皱巴巴的橘子皮纹路吗?而且看着还挺深的。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喷丸能做出来这种皱皱巴巴的橘子皮纹路吗?而且看着还挺深的。谢谢

你的这个材料是什么 ,我公司的铸件是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这个材料是什么 ,我公司的铸件是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这个是我找的一个图片,我是想在不锈钢表面做这种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金属漆吧

网友:
看什么材料制成的

网友:
表面肯定是有光洁度处理的!

网友C:
这个在铝合金装饰件上很常用,就是喷砂后再做表面处理。喷砂是为了获得膜光装饰或细纹反射面的表面,以符合光泽柔和的特殊设计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在铝合金装饰件上很常用,就是喷砂后再做表面处理。喷砂是为了获得膜光装饰或细纹反射面的表面,以符合 ...

请问是喷砂以后再做的什么表面处理啊?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喷砂以后再做的什么表面处理啊?谢谢

可以根据需要做很多表面处理,常用的喷涂,氧化都没问题

网友D:
这个是塑胶模具咬花处理,然后注塑出来再电镀的,

可以使用大粒径钢丸多次喷丸处理,喷出橘皮状,就是这个效果。具体参数需要测试,

不锈钢要做这种效果需要考虑变形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塑胶模具咬花处理,然后注塑出来再电镀的,

可以使用大粒径钢丸多次喷丸处理,喷出橘皮状,就是这 ...

原来如此,多谢您的回复

网友:
好象是电铸啊。

网友(2020-12-24):
谁知道说一下,我也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