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铝合金螺纹强度问题

楼主(2020-10-27):
铝合金材质:LY12, 螺纹M17  。螺纹轴向负载4000N,请教该M17的螺纹,是否可以选用0.5的螺距。选0.5是为了微调和尺寸做小。
请教高手指点。如果不行,螺距选择多大合适?多谢

网友A:
偶尔调节下的话可以,话说还跟你的旋合长度有关。

网友:
还得看你用了几牙受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偶尔调节下的话可以,话说还跟你的旋合长度有关。

旋合长度5mm

网友B:
不说别的就这M17的螺纹我就是头回见。

网友C:
请教楼主0.5螺距是准备自己车吗,螺距太小了受力性并不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楼主0.5螺距是准备自己车吗,螺距太小了受力性并不好吧

自己加工,主要是铝的强度有点低,不清楚合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说别的就这M17的螺纹我就是头回见。

非标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旋合长度5mm

5毫米不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5毫米不够的

至少需要多长?螺距选1呢?通常螺纹的有用长度不就是5,6个牙吗?

网友E:
需要好专业的计算啊。等待高手的指导

网友:
受力螺纹尽量使用粗牙

网友D:
引用 楼主:
至少需要多长?螺距选1呢?通常螺纹的有用长度不就是5,6个牙吗?

那是指粗牙,也不可乱套概念。无论选几,但5毫米不够,凭感觉要12毫米以上,这还要看工况,安全系数等

网友:
引用 网友E:
需要好专业的计算啊。等待高手的指导

好专业的计算?机械零件第一章啊,最基本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是指粗牙,也不可乱套概念。无论选几,但5毫米不够,凭感觉要12毫米以上,这还要看工况,安全系数等

我见过进口设备上,0.5螺距,M22, 只有6个牙,负载过万N.不过,他的材质是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见过进口设备上,0.5螺距,M22, 只有6个牙,负载过万N.不过,他的材质是钢

和你的材料强度差好多倍了

网友:
最好理论计算一下,不行的话就做几种螺距来试,价格也不贵。

网友:
铝合金上做螺孔,必须镶螺纹缸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你的材料强度差好多倍了

准备用螺距1,然后加长点螺纹深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备用螺距1,然后加长点螺纹深度

搞机械的这种最基本的应该计算得出结论

网友:
引用 楼主:
旋合长度5mm

M17,旋合长度5,你这个螺纹完全没有强度可言。。。

有个螺纹旋合深度的经验值,根据螺孔材料不同,
[p=247, null, left] 1xd
[p=247, null, left](钢或青铜),
[p=247, null, left]1.25~1.5d
[p=247, null, left](铸铁),
[p=247, null, left]1.5~2.5d
[p=247, null, left](铝合金);
[p=247, null, left]b
[p=247, null, left]、根据螺钉受力递减规律,取
[p=247, null, left]8~10p
[p=247, null, left]
[p=247, null, left]p
[p=247, null, left]为螺距)

网友F:
铝合金不能做螺纹,可以在铝板上面增加螺纹钢套!

楼主:
引用 网友F:
铝合金不能做螺纹,可以在铝板上面增加螺纹钢套!

铝合金的气缸上 不也攻了螺纹?  增加螺纹钢套的话成本会增加啊,那不如直接本体使用 调质钢了

网友:
铝合金的设计规范是可以用作螺栓用的,但使用的牌号是:2B11或者2A90。其中2B11抗拉设计值为170N/mm2,2A90抗拉设计值为150N/mm2.楼主可以参考一下。还有几个问题:
1.具体的M17不懂楼主是怎么选的,但如果是可以重新选的建议还是选双数的标准螺栓尺寸。
2.螺距小不代表就可以微调,看你对微调怎么定义了。所有的螺距的螺栓原则上都可以调到一样的位置,他是螺旋连续的路径,并不是断开的一次只能调整一个螺距。调小了螺距较小了轴向受力面积,容易脱钩。
以上仅个人主观意见,说的不对望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