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锯条、大弹簧、车床主轴、汽车变速箱齿轮的最终热处理有何不同?谢谢!

楼主(2020-10-27):
大家好!锯条、大弹簧、车床主轴、汽车变速箱齿轮的最终热处理有何不同?最终组织各是什么?谢谢!

网友:
热处理要根据材质,热处理的部位,作用确定。这个问题不具体。你先看看机械制造工艺,里面有典型零件的热处理。

网友:
车床主轴:一般用45#和40Cr的多,一般整体调质处理后精加工前局部淬火,金属淬火后多马氏体。
楼下补充~~~

网友:
弹簧一般是淬火后中温回火,主轴一般调制处理,齿轮调制加工后,做高频,要求高的话,也可以渗碳钢渗碳处理吧,自己理解的

网友:
变速箱齿轮材料 : 20CrMnTi 采用的最终热处理工艺为:先渗碳,使表面碳含量增加,心部仍维持低的含碳量,保持心部较高的强度和冲击韧性;渗碳之后进行淬火和低温回火,使轮齿表面硬度达到高硬度要求,心部仍维持较低的硬度。

网友:
锯条:淬火后低温回火,组织:M回(回火马氏体)。
大弹簧:淬火后中温回火,组织:T回(回火铁素体)。
车床主轴:淬火后高温回火,组织:S回(回火渗碳体)。
汽车变速箱齿轮:渗碳、淬火后低温回火,组织:M回(回火马氏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