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心滚子轴承的径向力和轴向力

楼主(2020-10-27):
根据和轴承厂家技术人员沟通,调心滚子轴承的Fa/Fr≤0.3左右
目前正设计一个产品,轴承的跨距10米左右,受力比较复杂,其中轴向力是变化的,最大轴向力大概1000kN,这种最大轴向力出现的次数很少,甚至可以说是理论上的最大值。一般情况下轴向力约200—300KN.最大径向约1000kN,径向力主要是重力的作用,且径向力变化范围不大。这种工况选用调心滚子轴承合适吗?

网友:
这么大的轴向力,怕要大腿粗的轴配调心轴承了。

网友:
这跨距,这受力我看也就调心滚子轴承能胜任了。

网友:
大跨距必须用调心轴承

楼主:
比大腿粗,比腰还粗。能满足静载荷和动载荷的只有圆锥滚子和调心滚子,圆锥滚子承载轴向力能力强一点,对安装精度要求高一点,这里轴承跨距大,怕耳轴同轴度不好保证,所以倾向选调心滚子轴承。

网友:
牛,这东西得有实际使用经验的大佬才行。坐等学习。

网友:
单独的力不能作为选轴承的计算,最好用力矩及工况。以前做过一台设备承受300百万牛米的扭矩,第次用一轴承老板想省钱空载没有问题,

加了20%的负载,轴承部飘出缕缕青烟马上停机,后来打轴承拆下来花了二周,买新轴承花了四周,再装回去又是二周。就是这么劳民伤财。

网友:
根据机械手册算一下?

网友:
调心滚子轴承慎用啊,很容易损坏!

网友(2021-03-29):
庞然大物,占个座,学习学习

网友:
重型设备没接触过,学习下

网友:
10米的跨距……
轴颈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