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该CAD练习题图该如何画

楼主(2020-10-28):
如图

网友A:
没画出来,

网友B:
这么多圆,相似写轮眼!!这些重复的圆,需要找到圆心位置,否则很难画出!

网友C:
貌似不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画出来,

我也是,图是别人提问的,我才拿过来这里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多圆,相似写轮眼!!这些重复的圆,需要找到圆心位置,否则很难画出!

我感觉知道里面小圆的半径就能画出来了,所以想问问是不是缺少条件,这比写轮眼看着还让人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不缺。

蚂蚁大哥能提供下思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感觉知道里面小圆的半径就能画出来了,所以想问问是不是缺少条件,这比写轮眼看着还让人晕

感觉里面的小圆是自然形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里面的小圆是自然形成的

完了,更听不懂了

网友(2021-01-12):
这图不对,R6和R7若是相切,R7圆心位置应该在下面,R7和R8明显不相切。用三维软件,草图里画一画,就会发现,缺失条件。或者有什么默认条件我没读出来

网友:
手工画一片,上学的时候,学习机械制图都是手工画图,里面有一个起重机挂钩,就是类似这样的画法。需要画辅助线画的。CAD就好画多了,内切点很容易找的。不行,就按手工画一样,做辅助线。  j; E  g# t! g8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