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方案阶段应该如何全面评价方案的可行性

楼主(2020-10-28):
做方案的时候,有些设计是想当然的,定性的方案,需要进行可行性评价。如果不做可行性工作,做了很多工作,会发现所选方案根本行不通,浪费时间精力。

比如A方案选择的导向方案承载力不足,无法承载移动部分。直接被否定了。虽然做了很多努力,结果也是白费。

B方案设计通过时间差来实现目的,结果发现时间差无法进行理论计算,无法证明方案的可行性。被否定了。

C方案设计的导向机构对机加工精度要求比较高。被否定了。

求指点应该如何全面评价方案的可行性?

网友:
想当然的方式要不得,每个环节都得有具体的实现方法,如果没有,就不能硬着头皮胡懵。宁愿不接单,也比接了单干费强。
至于咋样评判,就是要每一步都能实现才能通过。
绝不能有感觉应该可以的状况出现。如果有,就是没有接单能力,撤出吧

网友(点评):
如果这里说的每个环节指的是工艺路线的话,我是认同的。如果指设备的细节,还没进行详细设计呢,我觉得还无法准确判断。

网友:
这就需要一群技术大佬核心开评审,评审了的东西肯定是风险最小,但是评审仅限于技术人士。外部门权重小。

网友:
这个时候就要祭出《质量管理体系》这个大杀器了。对应的《产品立项建议书》、《可行性分析报告》《方案设计评审》直接对应解决上述问题。

不过(看到这个词就想死,有木有),《质量管理体系》是规矩,最终执行的一定是【人】。而【人】,存在着水平高低的问题,同样是方案评审,有经验和经验不足甚至没经验的人,还是存在很大区别的。在经验丰富的人面前,那些不靠谱的方案根本就没有进行验证的资格,这样的经验,才是最节省时间成本的宝贵财产。

——就比如,我听到强度130MPa,一下子就会想到φ180一样,如果有人提出φ160以下的建议,我直接就怼回去了,不可能再进行到计算验证的那一步。毕竟,我会直接告诉ta,某某质量反馈报告的编号

上面我是吹牛的,要的是这种气势,切莫当真

网友(点评):
一般我会说,按计算得出的数据,可能我的计算不是太准确。不行你再给我验算下,看你的能满足吗?

网友A:
可能我说话不是很好听,你这样说,说明你做实际设计时间不多,或者是体制内大厂。大部分时候我们得到设计任务时,约束条件并不完备。所以所谓的方案只是定性,这样的方案解会有很多种,但随着约束条件增多,解会减少,最后可能只有几种或是唯一解。你说的“比如A方案选择的导向方案承载力不足,无法承载移动部分。直接被否定了。”很不严谨,承载力不足,是指结构形式不合理?尺寸偏小?材料选择不对?热处理方法不对?如果是这些都可以修改,跟方案对错与否并不搭界。

而且以现在的设计手段,导向基本已模块化,当然你的系统是怎样?我不清楚,一般市面上的商业厂家会提供数据,这样你在选用导向方案时不存在无法承载移动部分的情况,除非你需求不清楚。对加工精度要求太高被否也是有些牵强,如果了解市售导向机构的,不会存在这个问题。除非你自制,当然你做不出来,还是需要去买的。很多设计问题是在做的过程中不断优化修正的,你若完全没有试验数据,又不借助于外来模块,你是在为难你的方案工程师。当然领导是有成绩的,毕竟一次通过,领导好像没事儿可做了。浪费时间也不算,若你真能在方案阶段就搞清楚,生产实践会少很多问题,关键是估计方案再折腾得完美,你家工人没做过,也能搞出新问题。

网友:
楼主提的这三点其实都是结构方面,涉及的失败成本不会太大,只要在前期设计阶段做好力学计算,工况受力分析,运动仿真模拟,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怕就怕是工艺布局,设备选择等大方向的错误,这些都是致命的,涉及成本多,在选型阶段需要老板来拍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我说话不是很好听,你这样说,说明你做实际设计时间不多,或者是体制内大厂。大部分时候我们得到设计任 ...

深有感触,之前设计一个机构,询问使用受力大小或使用前景,答复:不大。追问有多大,答复:很小。从客户需求里面找到真正痛点及核心设计参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当然碰到懂行或者直接了当的客户,另当别论)

网友:
要稳妥就做一个可行性分析报告,进行技术经济分析。1.提出项目的背景,概况;2.实现的原理介绍;这两点简单介绍,能说清楚就行。3.主要参数确定;4. 提出几种比选方案;5.关键零部件的计算和选型;6.投资估算;7.经济性分析,是否值得投资?

这几个能论证清楚,基本就心里有数了。

网友(点评):
言简意赅,补充了大家忽略的经济性分析

网友:
评价方案的可行性,真是个验证工程师功底的好方法。

网友B:
方案行不行一个准备搞这个设计的人最清楚,如果只是一个大概的想法怎么评估都是在瞎猜,有些大公司招标的时候怕拍投标公司乱说,要求有第3方的专家评估,那些专家又能保证什么?又能证明什么?又有什么责任和后果?我就遇到过这样一个项目,甲方的图纸资料都是错的,乙方也没有详细的方案,7、8个大学请来的专家教授就在投标会上证明方案可行了,最后老板再招我去设计,我一看就发现问题百出根本不行,这时老板开始心疼那几万的投标保证金泡汤了

网友:
方案不必太细化 毕竟在方案阶段未知参数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方案行不行一个准备搞这个设计的人最清楚,如果只是一个大概的想法怎么评估都是在瞎猜,有些大公司招标的时 ...

很生动地解释了什么叫砖家叫兽

网友:
做方案时必须是可行的才可以做,否则绝对是烫手山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我说话不是很好听,你这样说,说明你做实际设计时间不多,或者是体制内大厂。大部分时候我们得到设计任 ...

lz举例的方案评审,适宜上图说明。

网友C:
这锅得让大家背,比如啥项目经理,某革总之类的人。。评审,评审,签字画押。。。。。大家一条船上的,很多东西风险要让他们知道,不能只到最后来分享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锅得让大家背,比如啥项目经理,某革总之类的人。。评审,评审,签字画押。。。。。大家一条船上的,很多 ...

甩锅的人太多了。我现在只相信自己出手的,所有闭环都是自己控制。

网友:
没有那个牛人可以保证设备好用

网友:
现在的非标,是不是和乐高差不多了,我不是做非标的,瞎说说

网友:
这个方案可行性评价,新人或经验浅的人是无法参与的
评价者本身就应该具备评审的能力(如设计、装配、调试、品质、工艺、安全),可以单人(能力足够强大),可以是团队
为什么叫可行性,意思就是在方案设计的时候就要想到可以落地的,自己设计方案时都没想过是否可行,后面进行评价是没意义的

网友(2020-12-01):
你们对方案的理解很奇怪啊,方案最核心的就是工艺实现!就是怎么实现功能,最好最优性价比最高的思路,而不是这种轴的承重够不够,连一根轴都给你算好。那要具体设计人员干毛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