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铜自润滑?

楼主(2020-10-28):
各位机械界大佬,我想咨询一下,黄铜是有自润滑的效果么,还是说必须得涂抹相应的润滑剂才行?

网友A:
没有,铜只是比较软

网友:
铜没有润滑性,只是质地软,能保护接触的其他零件。

起到润滑作用的是润滑油、润滑脂或嵌套的固体润滑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铜只是比较软

黄铜硬度还可以把,紫铜才是比较软吧

网友(点评):
主要看和什么东西比。和此铜比黄铜比较硬了,但和青铜,钢,铸铁比,那就软了。

网友:
还是要加润滑脂的,

网友:
黄铜不会自润滑,有铜基内嵌固体润滑剂的有自润滑功能

网友B:
自润华一般是高力黄铜+石墨

网友:
可以加石墨润滑,黄铜能保护与他接触的(比它硬的)材料

网友:
金属好像没得自润滑的吧,尼龙,POM倒是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润华一般是高力黄铜+石墨

是那种石墨粉么?

网友:
|止zhan之殇发表于 10-28 17:24
是那种石墨粉么?

有专门做这种固体自润滑润滑轴承的,一般是铜套有圆周孔镶嵌石墨

网友:
黄铜摩擦面上打孔镶嵌石墨柱,网上搜自润滑轴承

网友:
自润滑就考虑黄铜+高力石墨,有成品供应的,使用很广泛

网友:
有自润滑轴承,上网搜就知道了

网友:
黄铜没有自润滑效果,无油衬套是里面含有的石墨有润滑效果。

网友:
无油衬套用黄铜上镶嵌石墨润滑,锡青铜比较耐磨

网友:
你想问的应该是无忧衬套吧

网友:
铜基含油轴承有润滑效果,小马达上面常用的

网友:
加石墨粉

楼主:
感谢楼上的各位大佬

网友:
黄铜在低速时可以用来做自润滑轴承的,配合要稍微松一点。如果对配合要求还比较高的话可以用高力黄铜加石墨的自润滑轴承

网友:
我从设计手册看到的是锡青铜有自润性,做蜗轮蜗杆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