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自动贴透明胶(单面胶)的机构

楼主(2020-10-28):
各位好!把宽胶带贴到产品上面。
看了别人家的产品,贴不干胶,用剪刀剪断,但都是窄胶带。
求教各位--这种宽胶带用什么方法机构切断比较好。谢谢!
另外黑轮子和粘面接触,用的什么材料的轮子?

网友:
黑色轮子表面镀铁氟龙

网友A:
改结构用刀片
表面特氟龙涂层

网友B:
不锈钢超锋利刀片,这种软不拉他的材质,唯快不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锈钢超锋利刀片,这种软不拉他的材质,唯快不破!

锯齿刀片,可行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结构用刀片
表面特氟龙涂层

切断的透明胶头,要留一点长度出来吧,如何固定,下次运行时贴在正确的地方?

网友(点评):
懒一点就靠静电吸附

网友(点评):
胶带越宽,重力越大;静电吸附改为真空吸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