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杆滑台限位

楼主(2020-10-28):
丝杆滑台除了两端加限位开关外,有没有办法物理限位?之前遇到限位开关不起作用,超行程造成连接部件损坏

补充内容 (2020-10-30 12:01):
补充示意图在9楼

网友:
感觉可以参照一下平面平面磨床的硬限位,超程也会造成零部件损坏尤其是高速,建议设备制作定期点检卡,以防失效

网友:
一般两端装有缓冲垫

网友:
模组物理限位就是走到头的位置有加缓冲胶

网友:
一般有缓冲垫或油压缓冲器,在光电开关失效时不至于直接飞车

网友:
再增加个硬限位加个缓冲垫

网友:
增压大型号的油压缓冲器!

网友:
限位开关一个不够就两个,两个不够就三个。
单纯的物理限位慎用。

网友(点评):
行家,超程超着超着就问题来了

楼主:
补充示意图,行程需要限制在蓝线之间,目前是两侧各一个限位开关,如果限位开关失效,超行程比较危险,所以考虑再加物理限位,比如粉色框加挡块(或者滑台上加挡块),是否可行?

网友(点评):
滑台上加挡块,可行。

网友(2021-01-25):
我们一般在丝杠两端加胶垫

网友:
1,两端加胶垫;0 ?9 F& x" J8 n
2,极限位加硬限位

网友(2021-07-13):
把伺服的防撞功能开起来就ok了

网友:
我们的导轨,电气不想装限位,机械也不装限位,就一个电气零位开关,靠程序来保证,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