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工装曲面仿形

楼主(2020-10-28):
大家好,请教下各位师傅,我需要做一套仿形工装,但是给得产品有几个破面(里面也有结构),型腔仿形直接把产品里面得形状也仿形出来了。 我想把这几个破面给补上,请问下有什么方法补这几个窟窿或者其他型腔仿形得方法嘛?  求教了

网友:
等距曲面?

网友:
曲面功能里的删除曲面命令,好好去研究研究。

网友:
N边曲面,可以根据曲面边线的特性自动生成曲面。

网友:
首先你得会曲面的基础知识。
如果只会实体拉伸切除,那就当我没说过。

楼主:
多谢大家,我用的曲面等距,做成0把曲面拉出来了,然后把面给补上 转成实体去型腔仿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