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PDM里面,打开一个文件夹,想查看选中的零件数量

楼主(2020-10-28):
solidworksPDM里面,打开一个文件夹,想查看选中的零件数量,怎么显示出选中的项目数量了?还是PDM没这个功能吗?

网友:
你看看状态栏是否有这个信息?平时没注意过这个信息。

楼主:
|晓昀发表于 10-28 23:55你看看状态栏是否有这个信息?平时没注意过这个信息。
看过了,没有

网友:
要么在装配档的BOM里面,从这个地方导出的清单可以方便的看出零件数量!

网友:
工具——评估——装配体直观,这样左边就能看出每个零件的数量,有的版本直接是工具——装配体直观

网友:
额,刚看到你这个是PDM,这个没用过哎,刚刚说的是SOLIDWORKS.....

网友(2020-11-29):
这个PDM没有安装成功过

网友:
兄弟 你这个问法有问题的。。
文件夹内某个零件  你可能用到了 A设备 也有可能用到了B设备 还有可能用到了C设备
你想问PDM 我这个零件用了多少呀?
PDM也傻傻分不清楚,您是想问 在哪里用呢?
但是 PDM会告诉你 包含  和使用处
使用处就会告诉你 在哪个装配体内用了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