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安装Sw2016,安装了2019后出现下图问题求助

楼主(2020-10-28):
如图所示,数据库的更新怎么从16转变成19

网友A:
选项里改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项里改路径

在哪里可以下2019的数据库?

网友(点评):
安装包里自带。程序的选项里改路径就可以

楼主:
引用 楼主:
在哪里可以下2019的数据库?

已经解决了,把原来16的数据删掉,重新选解决了,谢谢!

网友:
这个一定要把16版的给卸载掉,搞不好电脑系统都要重新安装,这样再装19版的才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