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丝杠同步请教

楼主(2020-10-28):
大佬们,请教一下,我现在有两根重载丝杠s1、s2需要同步控制我是用一个电机m带动两根丝杠还是用两个电机m1、m2分别带动,如果用两个电机,丝杠之间需不需要搞个传送带防止一根杆失效时机构倾斜卡死。请问大佬们,多丝杠如何在机械方面尽量控制同步?谢谢大家(还是希望在电气保护上,加上机械保护)

网友:
你好,如下,请看一下,谢谢!
多丝杆的同步一般是由两个电机去控制的,他是通过电气控制器去调这个同步的问题,
如果用一个电机去同步的带两条丝杆,那就要用同步轮或者同步带传播同步带带动,那样的话精度要求就没那么高了。

网友:
这个不是那么容易的

网友:
一个电机带两个减速机,中间加同步杆就可以了

网友:
在空间允许的情况下,看能不能用一台电机配十字转向器把动力传递给两根丝杆

网友:
我们之前做过双主轴双电机,当时测速,两侧差个几十转,通过变频基本调不过来,工况要求没那么高,也就凑合用了

网友(点评):
没有用同步电机?

网友A:
一根同步带,带两个丝杠

网友:
双电机丝杠是没那么好搞的,一天误差有几个丝都可以搞死你

网友:
一个电机通过双输出的减速机分成两路就行了,或者直接一根同步带搞定(如果两根丝杆距离比较小的话)

网友:
我觉得机械同步好些,两个伺服这就是插补了

网友B:
这个问题很复杂,关键是你要同步到哪种程度。单驱的话,机构有齿隙,传动有时差,基本不会同步。双驱的话,同样存在相同的问题,因为你的两根丝杠不可能一模一样,还有装配误差等等……,但双驱的话你可以甩锅,你是做机械的,不懂控制,同步问题让做控制的解决。

网友(点评):
一看就是经验丰富的,平时锅背的多,甩锅也是经验老道,哈哈

网友:
还是用一个电机m带动两根丝杠好但结构不能像你画的这样,一机双驱的机械机构多的是,你网上自己看看吧。

网友:
建议用一台电机驱动,两台电机驱动双丝杠同步时,先要实现电机的同步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很复杂,关键是你要同步到哪种程度。单驱的话,机构有齿隙,传动有时差,基本不会同步。双驱的话, ...

大佬,做控制的是我直属上司

网友:
机械同步,电机带动好些。电器总有些时间差

网友:
总的情况该说清,功率,控制同步精度要求,金额预算花多少等等。

网友:
电气,毕竟调试起来方便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做控制的是我直属上司

那你完了

网友:
这个需要电器的配合,2台伺服电机,PLC控制一个伺服,这个伺服在运转中输出脉冲控制另一台伺服,伺服驱动器都有ABC三相脉冲输出,这是伺服的标配,这样就同步,不会打架

网友:
同步杆+万向联轴器

网友:
把两个周用同步带连起来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根同步带,带两个丝杠

之前在一个升降机项目上,这样使用过。感觉挺好的。

网友:
我觉得;楼主说的单电机与双电机应该都可以实现。
一个靠电气控制保证同步,一个靠机械连接保证同步。
LZ主管是做电的,可以问一下双电机同步能否实现?
话说回来:如果我来选,我会选单电机。不要问我为什么,因为我是做机的。

网友:
用一个电机和同步带带动两根丝杆就醒了,之前做过双丝杆同步升降就是这样做的,不过电机尽量在中间,加两个张紧轮保证同步轮和同步带的接触面

网友:
肯定是两个电机M1,M2分开带动比较合适,同一个带子带两个轮很不稳定,难以同步!

网友:
电机配双出减速机即可满足要求

网友:
精度高的话不建议用双电机,同步带算好了是没问题的

网友:
单个电机通过连接杆的方式带动两个丝杠,若担心卡死问题,可以在丝杠连接动力端各加一个扭力限制器

网友:
各有优缺点.

网友(2024-03-28):
公众号留言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