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铬棒调质的好处

楼主(2020-10-28):
镀铬棒调质的好处

网友:
没有好处,都用镀络棒了就考虑不调质,如果需要调质,就选其他材料,调质后再镀络

网友:
把镀层去掉就可以进行调质了。

网友:
啊,这…

还是用调质棒去镀铬吧

网友:
好处就是你可以重新换一根棒子了。

网友:
硬料镀络棒已经有调质的特性,表面1毫米淬火,心部都有调质特性

网友:
调质抗变形

网友:
镀铬棒调质的好处????应该是调质镀铬棒的好处吧?那就是增加材料的强度呗。

网友:
改善零件的机械性能,提高它的综合工况。

网友:
镀铬增加材料强度 镀锌呢?防锈吗 ?调质呢?也是增加材料强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