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盘尺寸问题

楼主(2020-10-28):
请指教:电缆5x16平方,长度15米,电缆由橡套包裹。现找到了一个卷线电缆盘,下图为电缆盘的尺寸,圆筒直径大概20cm,此电缆盘是否可绕5x16平方的电缆。

网友:
够呛,我看盘不动。

网友A:
电缆有最小弯曲半径的,这个网上能查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缆有最小弯曲半径的,这个网上能查到

刚查了一下,起码要20倍的直径,5x16的电缆据了解也有30mm,滚筒起码也要600,卷线器厂家说他们做过3*16+2的也是用这种盘我就不信了

楼主:
顺便问问,有卷线器厂家推荐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顺便问问,有卷线器厂家推荐吗

可以根据国家标准设计。

网友:
这种规格的比较硬了,转盘很难转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