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GCr15热处理后怎么去锈

楼主(2020-10-28):
GCr15热处理后怎么去锈?因为工件需要58HRC以上的硬度,但是热处理后外观不达标,如何变得光亮,洁净?求教!

网友A:
表面镀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面镀锌

表面会受到10000N的变载荷,镀层很快就被磨掉了,磨掉的碎屑影响产品性能

网友:
淬火后表面镀硬铬,又硬又亮又耐磨

网友:
扯犊子!什么设备?什么工艺?大多是淬火与回火之间的清洗防锈工艺没处理好,或者是设备及淬火油液的问题!

网友:
见过太多的现场,过程之中的细节问题不注意不重视,而是将过多的精力放在后续来处理问题!你如果提出前面需要怎么做才能避免问题,他有一千个理由拒绝!

网友:
如果你把热处理,淬火作为最终的工序,那我无话可说。。。。

网友:
看你多少量,如果量大就震动抛光,只有几个就手工抛光吧,化学表面处理不太建议价格高容易被环保毙掉

网友:
都有道理,关键看实际

网友B:
可以用激光熔覆做图层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激光熔覆做图层

有需要可联系13406060809

网友:
奇怪为啥会生锈,换到国企了,肯定会追责啦

网友:
什么加工工艺?热处理后就不精加工了?那就吹一下沙吧,或者抛丸处理后清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需要可联系13406060809

激光镀膜是热处理后再做?有螺纹配合,涂层多厚,是否会影响旋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激光镀膜是热处理后再做?有螺纹配合,涂层多厚,是否会影响旋合?

有螺纹没法做,在做螺纹前可以激光熔覆一层图层,图层最厚可以做到单边1.5

网友C:
配方约100:10:1(水:亚硝酸钠:纯碱)。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方约100:10:1(水:亚硝酸钠:纯碱)。

有配好的不?市场有卖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