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olidWorks Task Scheduler 批量转CAD比例不对

楼主(2020-10-28):
我用SolidWorks Task Scheduler 批量转CAD时,其中部分工程图用了自定义比例,转成CAD时就会比例不对,在CAD中标注的尺寸与原尺寸不符。现在只能用SolidWorks一张一张转(这样不会出现比例问题),但有时候几百张图纸要转,实在头疼。被这个问题困扰了好久,也没找到解决的方法。请各位大神帮帮忙吧!

网友:
我的经验是SW转CAD的图纸不要自定义比例,要改比例在属性里面改,这样转CAD就不会比例不对了,图框也不会乱了

网友:
在sw图纸属性里修改绘图比例,然后转化时点击1:1激活。

网友A:
我转了至少也有上千张图了吧。。。基本没有你说的问题,转换那有个高级,然后该点啥就仔细找找。

网友(点评):
唉,人的记忆是有偏差的。。。。不是高级,是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转了至少也有上千张图了吧。。。基本没有你说的问题,转换那有个高级,然后该点啥就仔细找找。

请教,这个宏好用么?
http://www.cmiw.cn/thread-1021638-1-1.html

网友:
轴测图可以用自定义比例。其余平面图不要用自定义比例

网友:
用1:1方式转换就可以

网友:
这个批量转换是不好用还是怎么回事?一般插件都是另外开发的,有问题需要另外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