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压剪试验机和锻压机在设计上有什么区别为什么锻压机万吨里很多而压机却没有

楼主(2020-10-28):
请问压剪试验机和锻压机在设计上有什么区别为什么锻压机万吨里很多而压机却没有

网友:
大力可以砸扁,但是未必能剪断——即使断了,断口也是非常狰狞的,还要做二次处理……所以说,不是没有,而是绝大部分的应用场合里,没有必要用大力剪出奇迹

网友:
多个剪切力控制呗

网友:
锻压机中进行锻造的锻锤,在加工性能上与压力机械(特别是锻压机)非常相似,但作为前者的锻锤,其加工产生的反作用力不由床身承受,而由机诫的基础承受,这一点与后者的压力机有根本性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