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把这样的盒子码起来

楼主(2020-10-29):
图片

图片

各位大佬,现在我想把这样的5x5的盒子码起来,长度大概500
大家能来讨论下可行的方案吗
我只能想到,来底下的一排,就降一层的高度,等有五层的时候就推走它,
各位还有什么好的想法吗,希望来讨论下,怎么样才会比较快呢
有些问题没有描述清楚的话请指教,我还真不知道那些是重要的信息

间隙没有要求是紧挨着的,码好就可以送出去,裹膜收缩了 最终尺寸大概就是300*150*500,重量单个的不超过一公斤

补充内容 (2020-10-29 14:27):
速度要很快,一分钟400以上小盒子,起码17个5x5方垛

网友A:
一个盒子多重?最终码垛的三维是多少?盒子间有间隙要求嘛?

网友:
不清不楚纯属钓鱼

网友B:
你产品的摆放有没有要求?产品规格重量?(空盒还是放了产品以后的盒子),码垛的话至少我知道的有吸、夹、推等方式,根据实际需要来确定。不明所以。

网友(点评):
俗称挤牙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盒子多重?最终码垛的三维是多少?盒子间有间隙要求嘛?

间隙没有要求是紧挨着的,码好就可以送出去,裹膜收缩了 最终尺寸大概就是300*150*500,重量单个的不超过一公斤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产品的摆放有没有要求?产品规格重量?(空盒还是放了产品以后的盒子),码垛的话至少我知道的有吸、夹、 ...

看看下面,就是看起来整齐就行了,重量我还真不知道,最多也就一公斤一个,这个码好就可以裹膜收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盒子多重?最终码垛的三维是多少?盒子间有间隙要求嘛?

不知所云,挤牙膏

网友:
各种堆码机,研究一下

网友C:
图上的哪个方向是重力方向?我还以为是水平码呢。
要是是竖直码(重力方向朝下,不是朝里)有一种扎捆机,是成熟的设备了。就是来一层就顶上去,有一个机构托住它,来一层就顶上去,有一个机构托住它。全部码好了,向右推出。一整垛。
就看你一个盒子多重了。如果你的图片上是毫米的话。我猜你这个盒子也就几十克的重量。托住的机构,可以采用毛刷。硬毛刷夹住。

网友D:
用码垛机一次码一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上的哪个方向是重力方向?我还以为是水平码呢。
要是是竖直码(重力方向朝下,不是朝里)有一种扎捆机, ...

这图片是从侧面看的,你说的这种想过,就是感觉太慢了,这种5x5的最起码一分钟要17个,小盒子是要400多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码垛机一次码一层

那种 码垛机能一分钟,码17垛呢,400多个盒子

网友:
并联机械手,码垛这种规则料垛毫无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