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工位转盘,哪种结构定位精度高

楼主(2020-10-29):
7工位转盘,哪种结构定位精度高

网友:
零点定位系统

网友:
啥都不清楚,

盲猜一个,伺服重复定位精度高。

网友A:
上凸轮分割器吧,买好点的。精度寿命都够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凸轮分割器吧,买好点的。精度寿命都够的。

大佬,请问需要停止的时间大于分割器禁止角旋转的时间,是让电机频繁启动还是考虑在中间再加个离合器呢?

网友:
凸轮分割器,不过,一般选360整除的工位数,7不太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请问需要停止的时间大于分割器禁止角旋转的时间,是让电机频繁启动还是考虑在中间再加个离合器呢? ...

那种加离合器的一般都是起保护作用的

网友:
可以考虑三共零背隙伺服转台FRA系列,重复定位精度在±5弧秒以内。

三共零背隙伺服转台FRA

三共零背隙伺服转台FRA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请问需要停止的时间大于分割器禁止角旋转的时间,是让电机频繁启动还是考虑在中间再加个离合器呢? ...

看你的具体时间要求的还有就是你对于频繁启动的理解是什么,一般来说一分钟20次都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DD马达精度高

网友:
什么都不知的情况下,我推荐用DD马达,这玩意儿贵,但是贵的有道理,定位精度很高

网友:
用步进电机带凸轮分割器,便宜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请问需要停止的时间大于分割器禁止角旋转的时间,是让电机频繁启动还是考虑在中间再加个离合器呢? ...

普通马达加变频器控制,静止时马达不转,驱动时候转。再配扭力限制器保护。6楼说的对,没有7分割的凸轮分割器.

网友:
建议用凸轮分割器。定位精度高,负载重。7工位的,不知道有没有,一般都是2、4、6、8等工位
方便被360整除的数比较好。问一下厂家。

网友:
优选凸轮分割器,但这种七分度的还是需要非标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