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E小白请教一个问题,怎么选择分析模块

楼主(2020-10-29):
在CAE分析时,往往会不知道选择哪个模块分析合适?一般都是怎么选择啊?请大佬们帮帮解惑,感谢

网友A:
你都问这个问题了 还是静力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问这个问题了 还是静力学吧

刚开学不知道怎么选择分析模块

网友B:
在工况里面选择,符合工作环境条件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工况里面选择,符合工作环境条件即可!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