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旋转气缸定位角度偏差大,高精度的比如SMC定位精度能达到多少?

楼主(2020-10-29):
普通旋转气缸定位角度偏差大,高精度的比如SMC定位精度能达到多少?

网友:
精度看你限位做的好不好吧?外部做限位

网友:
靠限位定角度的,偏差不会大呀

网友:
你需要的精度是多少呢?

网友:
你自己需要什么精度?如果用硬限位精度是可以很高的。

网友:
有硬限位做限制的话,精度会很高的

网友:
你需要的定位精度是多少?告诉供应商,不同产品的定位精度也不同。

网友:
看了眼样本大概在±2°

网友:
如果仅仅靠旋转缸的精度,有点不靠谱,最好还是外加机械限位比较好。

网友:
旋转气缸本身谈不上精度,他是在一定范围内旋转,主要是靠外部限位。还有就是看你负载重不重,和工件之间有没有做定位限位,比如定位销的使用。气动气缸本身气压、流量就不稳定,建议所有旋转部分工件链接处全部加销钉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