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2019 SP5 直孔--钻孔大小无法收藏

楼主(2020-10-29):
请问RT,最近下了个2019 SP5版,钻孔大小设置并收藏完毕后,下次使用时点击上次的收藏的孔出不来,怎么点也是默认的暗销孔第一个1mm的孔,其余的螺纹孔等收藏使用都正常,这能怎么调整吗,还是我下的这个版本有问题?谢谢

网友:
SOLIDWORKS 更新有点快的,2020SP0.0还没用几个月,这2021SP 0.0又推出了,我从未收藏过钻孔大小。

楼主:
新版本有时用处并不大,就是试试新,哎 2014用着就挺好的

网友A:
确定一次孔的尺寸,下回再打开还是前一个孔的尺寸,会有保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版本有时用处并不大,就是试试新,哎 2014用着就挺好的

我就是一直用的2014,电脑就装一个2014和一个2020,自己用14的,有时候遇到高版本图纸就用2020打开。我2020安装的时候就装了主体,其他的都没装,打开软件都要1分多钟。

网友:
还有收藏功能,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一次孔的尺寸,下回再打开还是前一个孔的尺寸,会有保留的

奇怪的就是再打开不是前一个孔的尺寸,每次都是默认的1mm那个孔,严重影响使用,SP0版没有这问题,但SP0总是提示忙于命令,所以换的SP5,重新安装了也不行

网友:
这个有些奇怪啊,不至于是版本问题的。

楼主:
也许是我下载的这个SP5有点问题,现在换成SP3 ,正常了

网友:
新人,试着回一下贴

网友(2022-04-30):
2016和2019也是默认孔是1mm的暗销孔。都不知怎么改。我的2019也是收藏不了,只能收藏一个螺纹孔,其它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