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不锈钢和铝合金不能上磨床,没法吸,那平面度几个丝怎么加工?

楼主(2020-10-29):
都说不锈钢和铝合金不能上磨床,没法吸,那平面度几个丝怎么加工?

网友:
不能吸但可以夹呀。。。。。。

变通很重要。

网友:
谁说不能上磨床了。你可以用碳钢设计治具夹住再去磨啊

网友:
不是所有的磨床都是用电吸盘的。。。。比如说常均由的外圆磨,用三爪也可以,用“鸡心夹”也可以。

网友:
上普通平面磨床的话,可以做专用夹具。

网友:
我们磨床不锈钢、铝、铜、玻璃、碳化硅、陶瓷这些都磨

网友:
实在不行就精铣

网友:
想办法夹住就行,能夹住就能磨

网友:
不锈钢平面度是几个丝 还是 1   2个丝.概念可不同哦。几个丝,铣出来,大多比磨出来,简单。很容易就磨变形了,工时多不说,废品率也高了,当然厚件,咋都能干

网友:
真空吸盘

网友:
铝合金应该磨的意思不大,强度不够,容易变形
/ H1 g! c8 H  |不锈钢可以磨,不过由于含铬高,磨起来还是很费力的,圆柱零件看到含铬要磨的不少,异形件平磨也好装夹吧,垫片类就没必要用不锈钢了

网友:
铝不好磨是真的,不是说不能磨

网友:
可以用挡块挤住磨.但进刀量要小.

网友:
专业磨铝  磨不锈钢  pom路过。

网友:
有哪种真空吸盘类型的定位工作盘!这种吸付口都是钢质的!

网友(2021-03-17):
真空吸效果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