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设计需要有哪些技术参数

楼主(2020-10-29):
液压缸设计需要有哪些技术参数

网友:
液压油缸的主要技术参数:

1.油缸直径;油缸缸径,内径尺寸。

2. 进出口直径及螺纹参数
3.活塞杆直径;
4.油缸压力;油缸工作压力,计算的时候经常是用试验压力,低于16MPa乘以1.5,高于16乘以1.25
5.油缸行程;
6.是否有缓冲;根据工况情况定,活塞杆伸出收缩如果冲击大一般都要缓冲的。
7.油缸的安装方式;

网友:
你需要《液压传动》这本书

网友:
你先搞清楚已知条件,比如,输入的流量,需要的推力;在根据已知条件计算液压缸的缸径,活塞杆直径,液压缸的壁厚,活塞杆行程,油缸的稳定性等。

网友:
这个也行

网友:
液压油缸结构性能参数包括:1.液压缸的直径;2.活塞杆的直径;3.速度及速比;4.工作压力等。
液压缸产品种类很多,衡量一个油缸的性能好坏主要出厂前做的各项试验指标,油缸的工作性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最低启动压力:是指液压缸在无负载状态下的最低工作压力,它是反映液压缸零件制造和装配精度以及密封摩擦力大小的综合指标;
2.最低稳定速度:是指液压缸在满负荷运动时没有爬行现象的最低运动速度,它没有统一指标,承担不同工作的液压缸,对最低稳定速度要求也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