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阀块的结构,你知道多少?

楼主(2020-10-29):
在液压机中必须要安装的一个零件是液压阀块,别看它只是一个小小的金属阀块,它的作用却是很大的,它在工作时,利用阀芯在阀体内的相对运动来控制阀口的通断及开口的大小,这样就可以实现压力、流量和方向的控制了。那么大家知道液压阀块的结构特点是什么吗?下面就带领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
液压阀块的结构特点:
  按照结构和用途划分,液压阀块有条形块、小板块,盖板、夹板、阀安装底板、泵阀块、逻辑阀块、叠加阀块、专用阀块、集流排管和连接块等种形式。实际系统中的液压阀块是由阀块体以及其上安装的各种液压阀、管接头、附件等元件组成。
1、阀块体
  阀块体是集成式液压系统的关键部件,它既是其它液压元件的承装载体,又是它们油路连通的通道体。阀块体一般都采用长方体外型,材料一般用钢板或可锻铸铁。阀块体上分布有与液压阀有关的安装孔、通油孔、连接螺钉孔、定位销孔,以及公共油孔、连接孔等,为保证孔道正确连通而不发生干涉有时还要设置工艺孔。
  一般一个比较简单的阀块体上至少有40-60个孔,稍微复杂一点的就有上百个,这些孔道构成一个纵横交错的孔系网络。阀块体上的孔道有光孔、阶梯孔、螺纹孔等多种形式,一般均为直孔,便于在普通钻床和数控机床上加工。有时出于特殊的连通要求设置成斜孔,但很少采用。
  2、液压阀
  液压阀一般为标准件,包括各类板式阀、插装阀、叠加阀等,由连接螺钉安装在阀块体上,实现液压回路的控制功能。
  3、管接头
  管接头用于外部管路与阀块的连接。各种阀和阀块体组成的液压回路,要对液压缸等执行机构进行控制,以及进油、回油、泄油等,必须与外部管路连接才能实现。
  4、其它附件
  包括管道连接法兰、工艺孔堵塞、油路密封圈等附件。

网友A:
我见过阀块有用铝合金做的不知出于何种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见过阀块有用铝合金做的不知出于何种目的。

  1.容易加工;2.成本低,防锈;3.对于中低压使用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这种阀块看样子就很贵!我们都是自己加工制造的!

网友:
阀块本来就不便宜,尤其是加工有小孔的阀

网友(2020-12-26):
你好,请问一下,阀块设计是各个孔道的直径应该怎样算?是用公式D=4.61X根号下Q/Vmax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见过阀块有用铝合金做的不知出于何种目的。

移动液压25MPA以下大都的铝合金阀块,工程机械液压大都的钢件

网友(2021-02-13):
阀块做的不错,请问插装阀用的谁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