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的移载机 用同步带传送靠谱不。

楼主(2020-10-29):
求教各位一下,有做过类似的不?谢谢!
负载就是输送机的本体(铁),传送物品1kg 一共10kg内。

考虑换成齿轮齿条

网友A:
没问题的,我之前有过间距三米过的,负载50KG都没问题。同步带尽量水平用,齿形,速度什么的要选好

网友(点评):
请问 水平用 是皮带面和移载的底板平行?谢谢! 那我用钢丝芯的同步带

网友(点评):
水平是与地面平行,你这么长的闭环同步带要定制,或者是接驳带,不如换成开环,两端固定在滑动板上

网友(点评):
找了张图片 在8 楼 谢谢

网友:
可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的,我之前有过间距三米过的,负载50KG都没问题。同步带尽量水平用,齿形,速度什么的要选好

跨距这么大,同步轮竖直用同步带恐怕会因为自重啮合时与带轮发生顶齿。

楼主:
我看到的SMT的平行移载机 也是用同步带,不过他们是轻负载。   我还记得 丝印机 大平台的那种 也用到过同步带

网友:
定位精度的要求呢?

网友(点评):
精度 正负2mm

网友:
没问题的,切割机都用的皮带带动,负载比你这个大多了

楼主:
找到了一张  皮带垂直安装的这样比水平好些(贴友回复的“大尾(yi)巴狼”)

网友B:
齿轮??,齿条不如同步带好,首先,齿轮齿条的话,电机跟着小车走,增加电缆拖链必须

网友:
同步带可以的,里面要加钢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齿轮??,齿条不如同步带好,首先,齿轮齿条的话,电机跟着小车走,增加电缆拖链必须

谢谢!改为水平的安装方式,用齿条的话焊接后按齿条安装位置要机加工,成本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