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准齿形齿条加工

楼主(2020-10-29):
请教各位前辈,这种非标准齿形的齿条,用什么方式加工?线切割的加工的话大概多长时间,成本大概有多少?精度要求不高

补充内容 (2020-10-30 15:36):
线切割,激光切割,水刀切割都可以加工吗,哪个比较划算

网友:
线切计费不是按面积算的吗。。。。。。。单价X面积是加工费,材料成本加上就差不多是总价了。
找个做加工的问一下就好。

网友:
普通钢件带料500左右吧

网友A:
普通精度线割实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精度线割实惠

请教一下,用激光切割能做吗?

网友(点评):
25mm宽了点,不太容易找到有这么大激光器的加工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用激光切割能做吗?

可以的,要看你的使用要求,这个精度是否满足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用激光切割能做吗?

激光切割一般能切割的最大厚度是多少?

网友:
只有线切割合适了,还不能太快,最好中走丝加工,否则快走丝割出来很多锯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