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果桁架机器人Z轴用齿轮齿条传动如何做到自锁?

楼主(2020-10-29):
看见一些案例,桁架机器人Z轴垂直升降采用齿轮齿条传动,适用于高速重载环境,但是这样做,又如何保证自锁?
谢谢!

网友:
一是Z轴多半都要带配重平衡重力;二是自锁,放掉落机构,机械,电气都会设置,主要是掉电抱闸或啮合机构。

网友:
电机带抱闸是最简单的

网友:
只靠电机抱闸不太靠谱,竖直方向需要考虑机械自锁。

网友:
光掉电能达到目的不?还是机械/电控连锁才好

网友A:
自锁做不到,不过可以降低Z轴掉落的风险
1、重载的话,Z轴要增加平衡缸或配重块机构,减小Z向电机负载,降低失效风险。
2、电机与减速机连接的位置,一般是抱死的方式,重载的话需要增加键槽连接,防止这一位置传动失效。还有电机需要选抱闸的
3、增加防坠机构,常用的有电磁抱闸,就是除电机抱闸外,在Z轴上增加一个啮合齿轮的电磁抱闸,一旦传动电机抱闸有问题,这个就作为第二重防护起到作用。或者是在Z向工作位增加插销机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锁做不到,不过可以降低Z轴掉落的风险
1、重载的话,Z轴要增加平衡缸或配重块机构,减小Z向电机负载,降 ...

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锁做不到,不过可以降低Z轴掉落的风险
1、重载的话,Z轴要增加平衡缸或配重块机构,减小Z向电机负载,降 ...

那么是否可以在z轴机构上增加丝杠?

网友:
减速机选用自锁的

网友:
用抱闸电机即可

网友:
电机带刹车的还不够,一般会再增加一个锁紧抱起机构!

网友(2021-01-29):
电机抱闸

网友:
除了电机是带电磁抱闸的,还要用涡轮蜗杆的减速机,双输出轴的,一端的输出轴装齿轮,另一端装电磁制动器。我实际用的是亚特兰大涡轮蜗杆减速机,三木电磁制动器。

网友(2021-07-29):
zimmer导轨锁

网友:
光电机抱闸肯定不行,得有机械式自锁

网友:
抱闸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