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平板上安装螺钉组件时,在每个安装孔位置点一下鼠标,就可安装螺钉组件,如何操作?

楼主(2020-10-29):
大家好!请问一下,在平板上安装螺钉组件时,我记得在每个安装孔位置点一下,就可以安装螺钉组件,现在忘了,不知如何操作?
(好像是阵列里面的功能。)     比如,附件中这个板上的螺钉孔,要安装螺钉组件,螺钉孔的位置不是规律分布的,在每个安装孔位置点一下鼠标,就可以安装螺钉组件,如何操作?谢谢!

网友:
根据你的描述SolidWorks里有个智能扣件功能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零件没试过,装配体里面是Toolbox,调出来你要的螺钉,鼠标箭头移到孔位附件,可以预览你要的效果。再点左键就行了。

网友:
智能扣件可以只点一次孔,就可以把你一次用异形孔向导打的孔全部装上螺钉垫圈

网友:
草图阵列?或者toolbox里面一个个点

网友:
其实用圆心装配也可以实现点一下装配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