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切螺母模具

楼主(2020-10-30):
我有一个产品,需要把6.8级M10螺母平放,切成两半,螺母是工艺螺母,和其他产品有连接,切完后就当废品处理,我的想法是一次摆放10个螺母,使用油缸当成下压动力,因为在模具和油缸这一块以前只有使用经验,没有设计经验,各位大侠看看我的方案会不会太离谱。还有模具切螺母的时候螺母会不会炸开?

网友A:
见过螺母破拆器没,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过螺母破拆器没,可以参考

我们不是旋不下来,旋下来的螺母也是要当废品处理的,只是想快点取下来,一个批次就是几万的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不是旋不下来,旋下来的螺母也是要当废品处理的,只是想快点取下来,一个批次就是几万的量。

是不怕螺柱螺纹损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不是旋不下来,旋下来的螺母也是要当废品处理的,只是想快点取下来,一个批次就是几万的量。

方便的话可以放两张照片

网友:
这个不会的,如果实在担心,两侧增加挡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便的话可以放两张照片

同意,一图胜千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