铆接螺母

楼主(2020-10-30):
M6的铆接螺母的国标号是多少?开多大的安装孔

网友:
压铆还是拉铆,没记错的话压8.75,拉9……标准我记得是有,手册上就有,不过记忆中只有拉铆

网友:
淘宝搜搜,都会有推荐开孔尺寸。不过一般你是设计人员只要把铆接螺母画上,供应商那有开孔标准的。

网友:
m6压铆螺母底孔尺寸5.4mm,压铆螺母柱从材质和内螺纹的形式上分为快削钢通孔压铆螺母柱SO型、不锈钢通孔压铆螺母柱SOS型、快削钢盲孔压铆螺母柱BSO型和不锈钢盲孔压铆螺母柱BSOS型四种。

网友:
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