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布氏和洛氏硬度法各有什么优缺点?下列情况应采用哪种硬度法来检查其硬度?

楼主(2020-10-30):
大家好!布氏和洛氏硬度法各有什么优缺点?下列情况应采用哪种硬度法来检查其硬度?谢谢!
库存钢材        硬质合金刀头           锻件               台虎钳钳口

网友:
百度下会有很好的解释

网友:
洛氏硬度常在淬火后,测量硬度相对较高对零件,比如,轴承,淬火后零件表面硬度,工量具等。布氏硬度测量正火,退火零件。看看机械零件制造工艺教材。

网友:
布氏硬度法测量值较准确,但只适于硬度小于HB450的退火、正火、调质状态下的钢、铸铁、有色金属的硬度,而且压痕较大,不适宜成品和太薄的工件。
洛氏硬度法效率高,压痕小,可测较软到很硬或厚度较薄的成品,但结果不够准确。可测淬火层、渗碳层、或硬质合金等很硬的材料,还可以测量有色金属、退火和正火钢、调质钢等较软的金属。

网友:
布氏硬度法:
(1)优点:压痕面积大,硬度值比较稳定,故测试数据重复性好,准确度较洛氏硬度法高。
(2)缺点:测试费时,且压痕较大,不适于成品检验。
(3)应用:硬度值HB小于450的毛坯材料。
洛氏硬度法:
(1)优点:设备简单,测试简单、迅速,并且不损坏被测零件。
(2)缺点:测得的硬度值重复性较差,对组织偏析材料尤为明显。
(3)应用:一般淬火件、调质件。

库存钢材——布氏硬度
硬质合金刀头——洛氏硬度
锻件——布氏硬度
台虎钳钳口——洛氏硬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