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重复定位精度“漂移”

楼主(2020-10-30):
一台龙门机床Z轴(线轨,上下方向进给轴),在干涉仪检测是发现如图这样的情况,开始以为是机器没热机导致的,后来热机后,情况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定位的原点一直在递增的漂移,反应到加工上就是机器加工数小时后,z轴深度在同一数显坐标位置实际偏移了0.08mm。(例如:在Z200位置加工平面,加工了五小时后,Z坐标还是在200位置,但是实际工件是越加工越深了),类似于"掉刀“,朋友们帮我看看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主轴热膨胀变形?

网友:
应该是电上的问题,传感器上有个名词“零点漂移”,一般多与温度有关。估计你床子上有可能也是这个问题,也许是哪个元器件老化了(电容?电阻?)

网友:
建议先看看机床的控制柜温度高不高,清清灰,把散热风扇什么的也清清灰,运转流畅

网友:
机床的刚度是否不足?
机床的底座是否足够牢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