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下列符号所表示的力学性能指标的名称和含义是什么?谢谢!

楼主(2020-10-30):
大家好!下列符号所表示的力学性能指标的名称和含义是什么?谢谢!

σb          σs           σ0.2           σ-1           δ          aK          HRC          HBS             HBW

网友:
  自己看材料力学

网友(点评):
哈哈,言简意赅

网友:
建议翻手册。手册上写得很清楚

网友:
HRC , HBS  ,HBW
这三个是硬度的不同表示符号,HBS  , HBW是布氏硬度的两种表示方法,S,W的区别主要在与检测压头不同, HRC是洛氏硬度的一种表示法,同样HR后面有A,B,C不同的测量方式。

网友:
抗拉屈服强度    比例屈服强度     条件屈服强度    疲劳屈服强度                 冲击功   洛氏硬度   布氏硬度

网友:
楼主好。有个网站叫百度,你只要说是我的朋友,保证不收费。

网友:
咱们设备机械行业HRC用的最多了!

网友:
σb:抗拉强度,指金属材料在拉断前可能承受的最大应力,单位MPa。
σs:屈服强度,指金属材料开始发生明显塑性变形时的应力,单位MPa。
σ0.2:屈服强度,试样在产生0.2%塑性变形时的应力,单位MPa。
σ-1:疲劳强度,表示金属材料在无数次的循环载荷作用下不致引起断裂的最大应力,单位MPa。
δ:伸长率,试样产生塑性变形而发生破坏时的最大伸长量。
aK:冲击韧性,金属材料在一次性、大能量冲击下,发生断裂,断口处面积所承受的冲击功,单位是J/cm2。
HRC:洛氏硬度,无单位。
HBS:布氏硬度,无单位。表示金属材料在受外加压力作用下,抵抗局部塑性变形的能力。
HBW:布氏硬度,无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