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吹水机构或者方式的请教

楼主(2020-10-30):
背景:小弟现在做的项目是从磨床上取产品下来,因为磨床工作时有水,下料时需要把产品上的水除掉,下料时产品表面基本都是水,且有大水珠,客户的要求是下料经过一个除水工序后表面只允许有一点点小水珠,产品表面不要求非常干燥,但也允许有大的水珠。(下料是一次出5个)目前情况:下料时产品放到传输带上运输至除水机构的上方,现在的除水机构是用气压通过扇形喷嘴吹产品表面的水,现在能吹干净表面的水,但是水会到处飞溅,然后吹完水后,产品往出料口处走。
问题点:由于用气压直接吹产品效果不错,唯一问题是水会到处飞溅,时间久后导致吹水机构范围内都是水珠,最后会有水掉落回产品上,导致产品表面会有大的水珠,达不到客户的要求(试过用刷子去扫产品正上方的水,但是效果不明显)。
求助:小弟想请教各位前辈按照现有的吹水方式有没办法能防止水重新掉落到产品上? 或者各位前辈有做过哪些除水的方式或者想法和思路,烦请分享一下,提点一下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A:
用低压大流量热空气吹,或者先低压大流量常温空气吹,再用热空气吹。

网友B:
四周装海绵成不?

网友:
输送线装个烘箱

网友:
湿式吸尘器?

网友:
感觉这个不错哎,怕水珠回落的话就在容易滴落水珠的平面加这个,耗能比加热式的低

网友C:
觉得还是用暖风吹的效果好.气压还不用那么高

网友:
如果你们公司气源够用的话,可以产品流转方向上方装一横扫风口。

网友:
怡合达有超级气刀适合你的需求

https://www.yhdfa.com/index.php?s=/home/detail/detail/xlno/P01-CJQD.html

网友D:
在网上找风刀,用风刀除水效果很好的。

网友E:
加个完全封闭的不锈钢防水罩子就可以

网友F:
米思米的空气喷嘴,楼主可以考虑选用。

网友:
除水分两段一次、二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周装海绵成不?

谢谢回复,四周装海绵的话怎么保证时间久了水不会掉落下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低压大流量热空气吹,或者先低压大流量常温空气吹,再用热空气吹。

谢谢回复,我往这个方向先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米思米的空气喷嘴,楼主可以考虑选用。

谢谢回复,我当初也选用过数控机床上喷冷却液的喷嘴来吹,但是出来的气压不够大,水基本都没吹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个完全封闭的不锈钢防水罩子就可以

谢谢回复,我现在是用亚克力板当密封,主要是水会弹到产品的上方,时间久了就掉落到产品上,等于没有吹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觉得还是用暖风吹的效果好.气压还不用那么高

谢谢回复,用暖风吹的话,有现有的产品可以直接购买就可以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网上找风刀,用风刀除水效果很好的。

谢谢回复,我先了解一下

楼主:
谢谢回复,我先去了解一下

楼主:
前辈你好,请问下您说的湿式除尘器是怎样的呢? 是像家用的吸尘器那么大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四周装海绵的话怎么保证时间久了水不会掉落下来呢?

我没试过  我理解的海绵吸水然后水会在最底下滴下来。或者还得再一个排水装置之类的哈,仅仅提个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