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油缸控制的一点疑问

楼主(2020-10-30):
今天调试液压系统,遇到了一点问题。比例阀不使能的情况下油缸也是在缓慢以0.01mm增加了伸出的,给换向阀使能,油缸瞬间伸出然后又缓慢退回到伺服位置,有大神知道这是什么问题么

网友:
在比例阀没有输出控制信号时,测下活塞有杆腔的压力和无杆腔的压力。

网友:
在换向阀一般都有节流阀,调解这个节流阀就可以,去节流已经调大最大,那就不能达到你的目的,系统已经到极限。

网友(2020-12-07):
油缸连接上管路以后排气了么?

网友:
有可能是內泄造成的大小腔压力差,可以在两腔各加一个电控截止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