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怎么画3D仿形

楼主(2020-10-31):
各位大神:

  想请教一下如何做3D仿形,用在五金冲压模具、做治具方面。百度上面搜索了一下,

  写的简单,但是做起来难。想听听圈里面的大神有好的方法吗,最好能详细说一下步骤,

  或者有相关的书籍、文档说明最好!

  再次谢谢大家耐心指教。

网友A:
钣金有压凹、成形工具,实体有布尔运算

网友:
也可以研究研究SW曲面功能。

网友B:
做个曲线配合就行

网友C:
将放仿形体四周拉伸出1mm高的正方体,最终的到封闭的四面体,且上面四个边分别是四条直线。此操作是避免有一些凹凸不平的位置影响我们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曲线配合就行

五金冲压模具里面常用到的仿形,仿形不好就可能冲压加工可能就会有问题。曲线这部分不会用。
实体用的多,有其他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放仿形体四周拉伸出1mm高的正方体,最终的到封闭的四面体,且上面四个边分别是四条直线。此操作是避免有 ...

能说的更详细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钣金有压凹、成形工具,实体有布尔运算

我试了的,但是在表面会有一层很薄的面(没有厚度的面),可能是哪里操作不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了的,但是在表面会有一层很薄的面(没有厚度的面),可能是哪里操作不对吧?

你试的啥?成形工具还是布尔运算?没有厚度的面没有用可以删掉,不太明白你怎么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