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液增压缸的压力设定问题?

楼主(2020-10-31):
大侠们,我在设计中,遇到气液增压缸的压力调整问题,用户要求能够通过控制系统预设多个压力参数,通过在触摸屏的参数设置栏选定压力大小(100到1500㎏,精度:±3%)。不知道有啥办法能实现?

网友:
在电脑中先自己设计项目组态系统,包括输入参数,输出参数,显示控制参数的曲线或者趋势,报警等,组态软件中设置控制界面预定参数,……先去了解组态软件。我们以前用力控的组态软件和西门子的。

网友A:
出口端加装压力传感器,气体段设置可控减压阀,

网友:
主要还是要靠压力开关和电气的逻辑控制来实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口端加装压力传感器,气体段设置可控减压阀,

楼上说的很对,我详细说明一下。
1.关于出口短压力传感器。
如果客户要求实时反馈并记录压力数据,需要在气缸伸出端加压力传感器,如图(图中使用的是中航701所的压力传感器)。
如果客户只需要一个使用的压装力,只需要用传感器提前标定好,然后使用时定期标定一下就可以。
2.关于可控减压阀
如果客户需要大小和数量恒定的压装力,可以使用多个减压阀,然后使用这些减压阀的气压通断。使用哪个压力把对应的减压阀气压打开就可以了。
如果客户想要众多或可变的压装力,可以考虑使用电气比例阀(比如smc的ITV系列)。注意,这种情况需要在气缸伸出端加压力传感器,实时反馈压力数据,电气比例阀作出相应的调整。

网友(点评):
就是要预设和显示每种产品的压装力参数。

网友(点评):
我仔细看看SMC的比例阀

网友:
要通过在触摸屏的参数设置栏选定压力大小就要用电气比例阀了。

网友:
气压控制的力能稳定保持在3%内吗

网友(点评):
这么要求的,不知道能达到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O了

大侠最后选择了哪个方案?这么快O了?

网友(点评):
SMC比例阀,控制气压,进而控制增压后的压力

网友:
最大1500kg的力,楼主需要选用3吨的气液增压缸,在油瓶输入端增加高精密的控制阀来实现。

网友(点评):
要双倍吗?

网友(点评):
实际上是100~1000Kg

楼主:
|远祥发表于 11-01 21:32最大1500kg的力,楼主需要选用3吨的气液增压缸,在油瓶输入端增加高精密的控制阀来实现。
增压缸增大倍数至少10以上吧,150公斤气缸压力就能使输出头达到1500公斤的压力,高压行程只有5mm

网友(2022-11-23):
想知道楼主最终有没有实现您说的这个范围100到1500㎏,有反馈信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