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分料的难题

楼主(2020-10-31):
最近接手一台设备的整改:原设备的分盖部分经常出现真空吸盘一次拉下来几个的问题。盖的规格是:直径305,高25.4,壁厚0.5,按照片那样周向没有规律的垂直套在一起放置,放盖时气缸夹紧红线上面的盖,下面托住盖的气缸后退松开,托盖的上端面离夹盖的下端面距离是一个盖高25.4,下面的真空吸盘吸住盖旋转180度,改变盖的方向盖住需要盖住的容器。由于两盖之间只露出6毫米,盖的壁厚只有0.5,气缸无法夹住上面的盖,导致一次被吸下来几个,不知社区那位大侠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此问题,先谢谢回复

网友A:
4个夹住的气缸有多大的力,是否被重力抵消的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个夹住的气缸有多大的力,是否被重力抵消的差不多了

这个力不能太大,能不掉下来就可以了,否则把盖会夹变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力不能太大,能不掉下来就可以了,否则把盖会夹变形了

料架上只有几个盖子的时候会不会同时带出几个盖子

网友B:
要么你这个夹具下端加凸起,可以施加更大的力到被抽取的盖子上面那个盖子的靠近下面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么你这个夹具下端加凸起,可以施加更大的力到被抽取的盖子上面那个盖子的靠近下面的位置

夹爪是有斜度的,因为盖也是有斜度的,不然摞不到一起,感觉这个斜度反而让夹紧力变小了,因为夹住变形后变成了线接触了,我想把夹爪加宽,接触面贴橡胶,看是否能增加摩擦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料架上只有几个盖子的时候会不会同时带出几个盖子

这个要开机试一下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夹爪是有斜度的,因为盖也是有斜度的,不然摞不到一起,感觉这个斜度反而让夹紧力变小了,因为夹住变形后 ...

贴橡胶是个好主意,以前我们的设备的夹紧力不够也是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贴橡胶是个好主意,以前我们的设备的夹紧力不够也是贴的,

不是夹紧力不够,是摩擦力不够,

网友:
四个气缸在加紧桶盖的时候,桶盖会有变形成正方形的趋势,桶盖与桶盖之间的摩擦可能变得更大。你把四个夹爪做大点试试,加紧时尽量接近一个整圆。夹爪的竖纹改成横纹,可以车加工出一个整件,线切割分成四份。

网友:
反着上料不行吗,夹着上面,从底下吸

网友:
你官司打赢了吗

网友C:
揭!连踹带踢的。(当然是我了。。。)
隔山打牛就是这种时候用的吧,

网友:
从上面吸,加震动

网友:
我比较偏向从上往下取。

网友:
侧面增大摩擦力,我所知道的两种巧妙方式:
1. 齿条(可以是塑胶)

2. 魔术贴

网友:
储料的位置加一圈毛刷。

网友:
边缘加硬毛刷 吸取上移,改为旋转上移

网友:
把料周边放一圈磁铁,或者电磁铁更好,可调节磁力,吸盘这么大吸力小不了,克服磁力。取出一件,

网友:
都觉得应该增大摩擦力,如果其他方法不行,我觉得可以再夹爪上装个小吸盘,

网友:
是不是可以考虑增加振动抖动机构来把最下层卡住的料给打下来。。。

网友:
看看羽毛球、纸杯子都是怎么取的啊……

把物料倒扣过来,夹爪改成弹性材料,吸背面

网友:
油漆桶的盖子呗?翻过来取可以的吧

网友:
楼主好:
      癌症了,现有方案上搞不定。四个齿形夹头导致桶盖侧壁贴合更紧。换橡胶夹头希望也不大,可以试试。
      比较靠谱还是调转方向,改齿形夹头为挡头

网友:
这个桶盖的堆料方式本身就不对,如果容易产生吸附,里面就应该增加隔料的装置,就在装橡皮圈的时候多一道手续,多给工人两分钱,增加几分钱的隔料材料费,要比在这里想尽办法容易得多。

有时要考虑工艺的问题。

网友:
看图的话,可以试一下下方的产品采用挡板的方式,四周用气缸压紧也许会导致下一次取料的阻力,建议下方做一个升料结构,最上面的盖和下面一个盖之间用类似弧状凸台拦一下。个人想法哈。不知道有没有用。
以前做的纸张类的取料,来料也会堆叠,我们也是采用这种吸料的方式,有时两三个料也会贴在一起,后面多加了一步工序,吸了料以后到下一个工位前竖起来,假如有堆叠的,重新再放回去。毕竟产品不一样。也不确定实际应用咋样。

网友D:
换个思维看看  目前主要的问题点在吸附产品的时候会一次性吸附多个 那么只要把相邻的两个产品分割来就行了 可以着重从夹具方面考虑 。打个比方 产品1产品2。当吸盘吸附产品1的时候 增加一个定位气缸 固定产品2的边缘 这样是不是可以解决问题呢?不知道有没有帮助到你

网友(点评):
这个想法靠谱,吸住第一片,夹爪气缸顶住第二片,吸盘下拉,防止第二片被带出。效率会打折,但可靠。

网友E:
建议搜索一下有个叫 “铁片分离器”的东西,利用强磁可以使铁片分层。咨询一下他们看看这种盖子能不能分开。

网友(点评):
磁性分离器,薄平板使用效果较佳

网友:
喜欢看牛逼的人的评论,人家的思想还是比较超越的,思路还是比较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个思维看看  目前主要的问题点在吸附产品的时候会一次性吸附多个 那么只要把相邻的两个产品分割来就行了  ...

这个思路挺好的,可以加个过滤装置,在一块铁板上挖一个跟盖子一样的洞,因为盖子外形是对称的,所以铁板只需要旋转一个很小的角度就能让产品1通过,同时把产品2拦住。

网友F:
29楼的建议不错,加一个铁片分离器!刚上网查询了一下,分享给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F:
29楼的建议不错,加一个铁片分离器!刚上网查询了一下,分享给大家

铁片分离器

铁片分离器

铁片分离器

网友(2020-12-14):
引用 网友C:
揭!连踹带踢的。(当然是我了。。。)
隔山打牛就是这种时候用的吧,

人家不是只来皮的嘛

物料堆积轴向直线拉扯,两层物料的四周裙边摩擦力相近,对吧。总得想办法把这个“相近”给干掉啊。

斜着揭下来的话,最容易破坏这个“相近”了。

还不够?吸盘不要吸正中间,而是靠一边吸,离吸盘远的地方,用橡胶锤锤一下两下。

就像咱们拆机器零件,拔?拔不出来怎么办?反正我最常用的办法:就是往里敲几下。

另外,看看下面的链接。

也许有点点帮助。

http://www.cmiw.cn/thread-385861-1-4.html

网友(2021-02-15):
引用 楼主:
夹爪是有斜度的,因为盖也是有斜度的,不然摞不到一起,感觉这个斜度反而让夹紧力变小了,因为夹住变形后 ...

还是改结构可靠,用档块来分离,加视觉识别来确定档块要档的位置,成本会高点,但可靠性和稳定性能提高不少

网友(2021-07-16):
引用 网友E:
建议搜索一下有个叫 “铁片分离器”的东西,利用强磁可以使铁片分层。咨询一下他们看看这种盖子能不能分开 ...

之前做过类似的;我们是一落钢板,因为钢板1~3mm左右上面有油污,吸盘从上面吸取的同时也会有粘连现场;同样利用磁力分开;磁力分张器;4块永磁铁分别对应左右两个面;将钢板短暂磁化,同行相斥将板材分开;效果非常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