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种工件,两个挤一块就动不了了

楼主(2020-10-31):
求助:这种工件,两个挤一块就动不了了,不往前走了,怎么把它分离开?(工件时塑胶的)

网友:
你那前面那个纸板要设计一个来回推的机构,就是一个电机减速机带一个偏心干再连在板上

网友:
在库的底部装一个振动电机。

网友:
这么多过独木桥不卡才怪,可以弄一个斜辊道,让零件靠边边运输

网友:
单侧导向接压缩空气吹着

网友:
这个给你说下以前我做过的设备,产品快递包裹,同样卡住,这种时候需要做个回流小结构,单边往回拉就行了。我们称理料机构。

网友:
入口的前端立一根棍矗那。

网友A:
入口的地方设计两个转弯的圆弧,让物料转两个弯,自动理顺。

网友:
在可能会出现卡料的位置上增加一个凸起装置,不让它俩卡住

网友:
入口处加两排立式的圆辊带轴承的行不行,减小工件和侧壁的摩擦力。

网友:
加一个破拱机构就可以了。

网友:
过渡不圆滑,不能用纸板吧,摩擦力大不说,还容易变形。恰好卡住。

网友:
如果楼主了解火灾或者踩踏事故中的【死亡扇形】,就不会有这样的疑问了。

网友:
怎么用纸板做导向呀!这样肯定是不行的啊!纸板没有刚度,而且很软,完全没有导向功能。。。
建议用不锈钢板做导向,它表面光滑适合导向功能,而且把钣金敲成弧形,增大导向效果。

网友:
楼主好:
         还是要解决导向部分的问题(关键),张口角度调整,避免相邻两个工件并排的角度,你自己计算下;并且要用刚性材料,别用柔性的纸壳子这些
         另外传送带摩擦力或者说摩擦系数要分析下,要适中。
         最后物料不要堆积太多,造成传送系统功耗加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入口的地方设计两个转弯的圆弧,让物料转两个弯,自动理顺。

牛牪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