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过滤网的取放

楼主(2020-10-31):
大家好,我有一个不锈钢过滤网需要从指定位置拿起放到产品内部的孔里,要求过滤网不能变形和损坏。我目前是使用一个大流量的多级真空发生器吸起来放到产品里面。大家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楼主:
目前的方式缺点是无法检测设备有无取到过滤网。工装吸到过滤网和不吸过滤网压差很小,在1kpa左右。

网友:
设急2个触点,吸取到产品后导通就能检测了

网友:
看看洗衣机的进水滤网和保温杯的过滤网,有没有参考意义。

网友(点评):
就是洗衣机的进水滤网

网友:
产品如果干净的话,就用带粘性的东西粘取

网友(点评):
下料是个问题,检测也是个问题

网友(点评):
下料不用考虑。沾取的话可靠性差一点。

网友:
可以考虑使用海绵真空吸盘,其吸取力大,这种非密封类的小型零件也可以抓起来。

网友(点评):
后来发现主要还是流量,负压值还是其次。流量够了都能吸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