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齿轮传动/齿条传动减速机如何选取?

楼主(2020-10-31):
齿轮齿条传动与齿轮传动,再加个同步带轮传动的减速机如何选型?我在网上至今没找到一个确切的版本

谢谢!

网友:
选型计算实际就是从负载到电机输出轴端的转速和扭矩的匹配,再核算功率。机械设计教材中关于齿轮传动的计算步骤,很详细,按这个一步步做就可以。

网友:
根据速度,负载,计算出功率——扭矩——传动比,选择合适的效率和系数,就好选了啊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高大上,还有全

网友:
这个要看各个齿传动时,旋转的分度圆直径是多少?有了这个值,才能对各传动机构进行受力分析和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