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润滑选择

楼主(2020-10-31):
轴承润滑需要根据什么条件选择呢?

网友:
运行温度、转速、载荷类型(轻、重、冲击···)

其实你需要的是一本像NSK一样的轴承选型手册。

网友:
轴承润滑一般根据运行速度和温升选择脂润滑或者油润滑。在运行速度低,温升低选择脂润滑;运行速度高,温升高,选择油润滑。

润滑方式有:飞溅,滴油,循环,油雾和喷射润滑。根据轴承的速度因素ndm值选择,如上表所示。

网友:
滚动轴承可以采用的润滑方式有脂润滑和油润滑两种
注意根据轴承的工作温度和环境来选择合适的润滑剂。 例如在有水的情况下,要注意轴承的防锈,可以涂防锈油。 在高温或者低温的时候可以选择不同的润滑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