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润滑脂咨询

楼主(2020-11-01):
请问,哪里可以查看或下载关于轴承润滑脂的文件,想了解润滑脂的种类和使用要求。像交叉轴承使用哪个型号的润滑脂比较好,交叉轴承一直高速运转,工作时间最少8小时。谢谢各位

网友:
通用的资料,看《机械设计手册》对应的部分就够了,如果要专门研究的话,找个大品牌的润滑脂,看他们的技术手册。

网友:
根据设备工况选择合适的润滑脂。高转速,如果是轴承的转速比较高,且常温使用,如低于130度,往往选择基础油黏度较低的全合成高速轴承脂,如果是转速高,且使用温度也比较高的,可以选用全合成高温高速轴承脂。

网友:
选择润滑脂主要的三个考虑:温度、负载、转速。
根据温度选择合适的润滑脂类型(例如不同的皂基或基础油。比如锂基脂120度就差不多了,150适度就要换复合锂基脂了等等)
负载确定是否要考虑极压负载类的产品,或者是是多大负载的产品
转速主要确定润滑脂稠度,这个可以通过DN值来做初步选取。

网友:
有一种COOPER品牌的剖分轴承可以解决大型设备空间受限的轴承座安装的难题,欢迎咨询18014818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