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电机,步进电机与伺服电机选型都需要计算哪些参数,求大神指点。

楼主(2020-11-01):
普通电机好像只需知道负载,与速度确定电机最大速度与功率就好吗?
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还需要计算力矩惯量比,看了一下,有点懵。求大神指点评论

网友:
普通电机与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选型有很大区别。
普通电机属于动力拖动电机,需要知道负载功率和转速,然后,从负载端往电机输出轴端计算所需电机的功率和转速,包括传动链上还有减速机。
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属于控制电机,有控制进度要求。电机的选择中需要进行转动惯量的匹配。社区里有很多关于控制电机选型的帖子和资料,先找资料看看,建立初步概念,再深入。

楼主:
|晓昀发表于 11-01 17:57普通电机与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选型有很大区别。

普通电机属于动力拖动电机,需要知道负载功率和转速,然后,从负载端往电机输出轴端计算所需电机的功率和转速,包括传动链上还有减速机。

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属于控制电机,有控制进度要求。电机的选择中需要进行转动惯量的匹配。社区里有很多关于控制电机选型的帖子和资料,先找资料看看,建立初步概念,再深入。
感谢,没有基本概念是不行。

网友:
步进电机是一种离散运动的装置,作为一种开环控制的系统,它和现代数字控制技术有着本质的联系。在目前国内的数字控制系统中,步进电机的应用非常广泛。随着全数字式交流伺服系统的出现,交流伺服电机也越来越多的应用于数字控制系统。为了适应数字控制的发展趋势,运动控制系统中大多采用步进电机或全数字式交流伺服电机作为执行电动机。虽然两者在控制方式上相似,但在使用性能和应用场合上存在这较大的差异。下面就将二者的使用性能做一下比较。
一、控制精度不同
二、低频特性不同
三、转矩特性不同

网友:
伺服电机应用选择,一般根据安装尺寸、扭矩、转速、光轴还是带键盘、是否需要带报闸等方面选择的,最后计算出功率和选择合适的惯量。
步进电机的动态力矩一下子很难确定,我们往往先确定电机的静力矩。静力矩选择的依据是电机工作的负载,而负载可分为惯性负载和摩擦负载二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