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钱的旋转机构

楼主(2020-11-01):
通常在开发焊接工作站时,为了满足产品各个角度的焊接,需要几个轴以上的转动,包括水平回转和垂直翻转!
像如图这种,因为水平负载大,回转有精度要求,选用的威驷品牌转台;
而平台上面4个工位都要垂直翻转,如果也选用电机,势必会导致整个转台的成本倍增!

详细结构如图:

关键部分放大:

旋转动力为:AirTAC 齿轮齿条型回转气缸,HRQ100-A

内部结构齿传动保证其稳定性!

1千块钱不到,这真是比用电机省钱的多!大家后续如果有垂直翻转,没有多角度,负载轻的,都可以选用这种机构

网友:
这玩意里面是齿轮齿条啊,我说咋实现旋转的

网友:
全套零部件绝对超过1000元

网友:
工作环境整洁,工况良好的地方比较适合

网友:
忽然想起,以前遇到过用普通气缸带根齿条,加导轨齿轮,和这个一样的原理,只是外观没这么好看紧凑

网友:
我寻思着,一套步进也差不多价格呀

网友(点评):
要考虑电气控制成本,驱动一般的步进电机,PLC要加脉冲模块,板卡也要考虑驱动多少轴,硬件成本要摊进去,软件调试也麻烦。

网友:
调试时有没有感觉回转气缸转动不是很线性?我经常也会用到,用SMC节流阀会好点,感觉调试不到一个很好的状态。

网友(点评):
有可能负载不均衡会会造成旋转速度波动

网友:
你这个案例是旋转轴大致与对称中心重合。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旋转结构类似于悬臂结构(实际中案例,悬臂结构翻转180度),当工件翻转时,气缸收到的负载是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当需要气缸稳定停止时,发现不能很好的停下来,不管是调节排气节流阀的大小。还是更改油压缓冲器的型号,始终不能很好的停稳(最后不得已改为步进电机+减速机,但是我始终认为加缓冲器进行消能是可以做到很好的无明显冲击的停止)。在这种情况下大侠是如何做到没有明显冲击的情况下停下来的。

网友(点评):
缓冲器可以找小金井的试试看,之前我有一套180°转台,用的也是亚德客的气转台到位后抖的厉害,把缓冲器从原装的换成小金井的后效果很好,停止动作没有过多的回弹

网友(点评):
和缓冲器选型有关,速度、冲击力、转换为动能,均衡考虑

网友A:
这个不错 ,精度应该不高吧,旋转角度可以控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错 ,精度应该不高吧,旋转角度可以控制吗

可以调的。而且有液压缓冲器,用起来很不错的。精度就不能追求太高了。

网友:
就是没有看到定位精度介绍

网友:
水平方向大转台可以考虑三共伺服转台,零背隙结构,精度比WEISS更高,且价格货期上有优势。

网友:
普通气缸加齿轮齿条也可以实现类似效果,只不过不如这个好看。我们做过。

楼主:
|受不了了发表于 11-01 20:21这玩意里面是齿轮齿条啊,我说咋实现旋转的
层主可看附图,齿轮齿条转台气缸的结构原理图

楼主:
|小小技术员发表于 11-01 21:03全套零部件绝对超过1000元
如果用电机,主从动力机构的支撑也是要的,而且1千块钱买不到什么像样的电机咯。。。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11-01 21:11工作环境整洁,工况良好的地方比较适合
韩兄说的有道理,粉尘环境下气缸容易磨损加剧!

楼主:
|受不了了发表于 11-01 21:27忽然想起,以前遇到过用普通气缸带根齿条,加导轨齿轮,和这个一样的原理,只是外观没这么好看紧凑
原理相同,自己加工制造成本会高一些吧

楼主:
|挚爱重金属发表于 11-02 08:53我寻思着,一套步进也差不多价格呀
但控制是不是方便很多,不用去找电气编程的人员了。。。

楼主:
有这种感觉,如果气源不稳定,会出现这种卡顿的现象!

楼主:
|sankyowuhan发表于 11-02 14:21水平方向大转台可以考虑三共伺服转台,零背隙结构,精度比WEISS更高,且价格货期上有优势。
可以啊,楼主是三共的供应商吧,以后多多联系。

楼主:
|顺子93发表于 11-02 09:51你这个案例是旋转轴大致与对称中心重合。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旋转结构类似于悬臂结构(实际中案例,悬臂结构翻转180度),当工件翻转时,气缸收到的负载是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当需要气缸稳定停止时,发现不能很好的停下来,不管是调节排气节流阀的大小。还是更改油压缓冲器的型号,始终不能很好的停稳(最后不得已改为步进电机+减速机,但是我始终认为加缓冲器进行消能是可以做到很好的无明显冲击的停止)。在这种情况下大侠是如何做到没有明显冲击的情况下停下来的。
要达到层主所说的工况,需要计算机构的质心,比较难实现一点都没有的冲击。。。

网友:
表示没看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啊,楼主是三共的供应商吧,以后多多联系。

是的,我是三共厂家,可以多多沟通 :  wo48443775。

网友:
口罩机上用的才200

网友:
感觉可以

网友:
能用步进电机就不用气缸。成本差很少。

网友:
|顺子93发表于 11-02 09:51你这个案例是旋转轴大致与对称中心重合。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旋转结构类似于悬臂结构(实际中案例,悬臂结构翻转180度),当工件翻转时,气缸收到的负载是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当需要气缸稳定停止时,发现不能很好的停下来,不管是调节排气节流阀的大小。还是更改油压缓冲器的型号,始终不能很好的停稳(最后不得已改为步进电机+减速机,但是我始终认为加缓冲器进行消能是可以做到很好的无明显冲击的停止)。在这种情况下大侠是如何做到没有明显冲击的情况下停下来的。
缓冲器选型问题,旋转缸通病,气动厂家帮你配缓冲器,基本上都是固定型号通配,没有根据实际工况来调整缓冲器选型

网友:
旋转气缸需要配合四定位及够

网友:
又看到一个作品

网友:
里面是不完全齿轮吧

网友(2021-10-14):
引用 楼主:
原理相同,自己加工制造成本会高一些吧

米思米有齿轮齿条购买,也可以加工。

网友(2022-03-22):
这个,气路要做好,否则出现意外停机以后再开机,做不好就容易出现冲击性动作,不是伤人就是伤物。

网友: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曾设计做过一台设备用旋转气缸360度,就是因为缓冲很难平稳,最后没有办法,直接在旋转300度的时候切换了另外一个电磁阀进气,压力较低,相当于液压上面的从快速转为慢速。后平稳过渡。

网友B(2024-11-27):
我们没用联轴器,也能凑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没用联轴器,也能凑合用

气缸使用寿命会明显缩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