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结构的不合理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楼主(2020-11-02):
如图所示,固定中间的同步轮,驱动转盘转动,从而带动6个外缘的同步轮转动,实现和同步轮连接的托盘始终水平放置。该种机械结构的难度在哪儿,存在哪些先天不足.

P1

P1

网友A:
按从1-6算的话,6号的角度误差会很大,所以最后还是要看精度要求

网友:
  换一根同步带,和前一次用的同步带就不一样。

网友B:
驱动轮的啮合齿数少了点吧?

少了,也是相对从动轮来说的,与载荷匹配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从1-6算的话,6号的角度误差会很大,所以最后还是要看精度要求

6号是指随机的一个同步带轮,还是传动末端(理解为离驱动轮最远的,即图中驱动轮上方的那个)?

网友:
这样问问题的,更倾向政治斗争,而非做技术。做技术讲究严谨。没有什么先天不足,也不存在什么难度,任何机构都有其适用场景,离开了场景讨论机构不合理性,有点像耍流氓。任何机构都存在齿隙,弹性变形,同步带跟齿轮比,弹性变形方向显然大许多。就算你用六个电机独立控制,电机仍然有其机械特性一面,它还存在气隙,存在精度问题。而且信号传输也并非定常系统。如果你非要同步精度达到什么0.00001之类的,不知道那时的系统还符不符合牛顿定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轮的啮合齿数少了点吧?

少了,也是相对从动轮来说的,与载荷匹配就好。

图中示意而已,因为好像没人做过同时传动那么多个轮的,如果实用起来不靠谱就直接pass了

网友:
1,惰轮不能用齿轮
2.同步轮使用的齿轮需小齿
3.反向间隙较大

网友C:
如果这不是传递功率,仅仅是为了保证同步轮相位角保持一致,我认同这种设计。

网友:
同8楼所答,惰轮需要用轴承,不能用齿轮,再者看着皮带两个方向扭曲角度过大,极易断裂,建议缩短皮带惰轮方向的变形量尽可能减小

网友:
张紧轮用了同步带轮。感觉不合适。

网友:
星型机构主动转动,在不考虑驱动系统的情况下,可以相对看作是中心轮主动运转。
整体动量并不大,在不考虑负载的情况下没有太多问题。

网友:
多个轮 无法啮合,跳齿,卡顿

网友D:
楼主好:
      第一,带传动方向反了,托盘不会保持水平。唉~
      第二,本来同步带的寿命就短,这么小的同步轮和以及双向弯折,能符合设备维护要求不;
      保持水平的方式有很多,考虑别的方案的优缺点吗?
      比如利用自重保持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好:
      第一,带传动方向反了,托盘不会保持水平。唉~
      第二,本来同步带的寿命就短,这么 ...

确实哦。应该改成,在转盘的另外一面用驱动轮直接驱动其中一个外缘的同步带轮,这一面全部是外缘的同步带轮互相连接,用聚氨酯轮过渡张紧,这样应该可以

网友:
同步带如果松了怎么办??

网友:
考虑一下同步带的伸缩,以及各轮的中心距,能否实现目标,依我看,球上挂镰,悬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这不是传递功率,仅仅是为了保证同步轮相位角保持一致,我认同这种设计。

生产维护的每天骂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