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种大型货车运输货物的允许尺寸或车厢尺寸

楼主(2020-11-02):
主要是带栏板的挂车,平板挂车这两种车拉货物限宽分别多少?
能运多高的货物和车厢底板距离地面的高度有关系,前面说的这两种底盘高度差很多,后者大概0.8-1米,前者可能13-1.5米左右,具体数值手里没有;

网友:
可以上货拉拉看下,里面有各种类型货车具体尺寸

网友:
一般整车外廓尺寸是2550,减去栏板2450,具体可以查一下国标

网友:
一般2米4的车比较多。2米6的也有不过不是很好约到。

网友:
《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GB1589-2016)

看看这个标准。

楼主:
|晓昀发表于 11-02 20:39《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GB1589-2016)

看看这个标准。
谢谢,这个标准我以前看过,基本是规定车辆总体尺寸的;
用于运输货物,很多尺寸不太明确,另外,没有配图;另外缺少车厢底板距离地面高度这个尺寸。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标准我以前看过,基本是规定车辆总体尺寸的;
用于运输货物,很多尺寸不太明确,另外,没有配图 ...

车厢离地面尺寸标准上也是一个尺寸范围,我们以前的做法是根据确定车厢的尺寸去实地测量。

楼主:
|晓昀发表于 11-03 08:27
车厢离地面尺寸标准上也是一个尺寸范围,我们以前的做法是根据确定车厢的尺寸去实地测量。
有车当然可以,关键是车还没有定呢

网友A:
货车的尺寸:
2.5吨 货车(厢式/板车),尺寸:长4.2米×宽1.9米×高1.8米,实际载重量:3吨/12立方米
35吨 货车(厢式/板车)尺寸:长17.5米×宽2.4米×高2.7米,实际载重量:35吨/110立方米
3.5吨 货车(厢式/板车)尺寸:长6.2米×宽2.0米×高2米,实际载重量:5吨/30立方米
25吨 货车(厢式/板车)尺寸:长9.6米×宽2.3米×高2.7米,实际载重量:25吨/60立方米
28吨 货车(厢式/板车)尺寸:长12.5米×宽2.4米×高2.7米,实际载重量:28吨/80立方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货车的尺寸:
2.5吨 货车(厢式/板车),尺寸:长4.2米×宽1.9米×高1.8米,实际载重量:3吨/12立方米
35吨 ...

实际货物的宽度应该比车厢小,车厢侧板有厚度,不过还是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