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动连杆机构如何设计比较简单并且实现功能?

楼主(2020-11-02):
如题,现在想在装有4个轮子的底座上装两个地刹,想设计一种连杆机构实现两个地刹联动功能,有没有比较简单的方法?我在画的过程中不知道是不是配合没搞对还是连杆机构有错误,我再动的时候地刹器就乱掉了,,搞了好久,脑子里很清楚,可是当我动手去画的时候就短路了,不知道怎么弄了,想象和实际不能匹配。。。现在大脑极度空白,麻烦社区大神给指点一下迷津,如果有一个手绘大概连杆草图最好,拜谢了,常见地刹器如下图

补充内容 (2020-11-3 09:38):
补充实现目的图片在7楼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铁棍,焊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铁棍,焊死

最简单粗暴的方式,如图我想过这种的,但是因为脚踏露在外面的,觉得这样出来三个杆子,好丑。。,,所以才想换一种连杆机构,集中在中间,输出的话能用一根轴搞定的方式,就是没想出来好的

网友:
“我在画的过程中不知道是不是配合没搞对还是连杆机构有错误”

共享出来,让高手给你看看

网友B:
用平行四边形机构,实现连杆平动运动。红色地方的转轴做成一根通轴,连到另一个地刹同样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平行四边形机构,实现连杆平动运动。红色地方的转轴做成一根通轴,连到另一个地刹同样的位置。

大侠,我实现的目的是想这样子,两个都引出来用同一个脚踏,前后的关系,分别控制一个上升一个下降,两端的都明白,就是中间衔接不知道用什么连杆机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我实现的目的是想这样子,两个都引出来用同一个脚踏,前后的关系,分别控制一个上升一个下降,两端 ...

把这个图片中的零件和主题贴图片中零件对应起来。

网友:
买标准件

网友:
这个配合与约束装配时选中关键点,机构装配关系要合理,否则就达不到意想的效果!

网友C:
买个带刹车的脚轮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个带刹车的脚轮不行吗

lz想多个脚刹联动吧

网友:
机构装配关系要合理,否则就达不到意想的效果

网友:
平行四边形机构,想象一下火车轮子